微软蓝五星,提示盗版软件受害者

楼主(2012-06-03):
新装的系统,没用几天就变成盗版软件受害者,有什么办法?

网友:
加我QQ:616201821  我发网站给你  在这里我发不了啊

网友:
请大家不要开启自动更新。已经开启当提示要你安装正版增值计划请别安装!
安装后会在任务栏右下角出现一个蓝色五角星符号!!!这样就会被微软追踪锁
定,以向美国政府提供证据!!!

如果装了的,解决办法:
打开注册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然后依次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

删除它(WgaLogon),再重新启动(一定要重起,要不然删不了C盘的文
件),wgatray.exe就不会自动启动了,
再把C:\windows\system 32中的wgaTray.exe删除,再搜索一下,在另外的文件夹下还
有,统统删除,
(搜索的方法是开始---搜索--所有文件及文件夹---全部文件或部分文件名,写上
"wgaTray.exe"后点搜索,
搜索到后,点鼠标右键删除之),然后再次重起.然后再次进到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删除它(和第一次的操作相
同),至此问题解决了

网友:
把下面的内容复制到一个新创建的文本文档里面,保存,然后把这个文本文件扩展名改为    .vbs  ,双击运行。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VOL_PROD_KEY
if Wscript.arguments.count<1 then
VOL_PROD_KEY=InputBox(" ◆夜幕之影◆制作 xhyang125.blog.xunlei.com"&vbCr&vbCr&"本程序将自动替换你当前 Windows 的序列号,通过微软验证完全正版。"&vbCr&vbCr&"序列号(OEM版无效,默认版本为 XP VLK):","Windows XP序列号自动更换器","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if VOL_PROD_KEY="" then
Wscript.quit
end if
else
VOL_PROD_KEY = Wscript.arguments.Item(0)
end if

VOL_PROD_KEY = Replace(VOL_PROD_KEY,"-","") 'remove hyphens if any

for each Obj in GetObject("winmgmts:{impersonationLevel=impersonate}").InstancesOf ("win32_WindowsProductActivation")

result = Obj.SetProductKey (VOL_PROD_KEY)

if err = 0 then
Wscript.echo "OK!去微软验证吧!相信我没错的!我们让盖茨明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end if

if err <> 0 then
Wscript.echo "替换失败!输入的 CD-KEY 与当前的版本不匹配。"
Err.Clear
end if

next

网友:
到注册表里删他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去掉右下角蓝色五星标呀.

很有效.

网友:
不要用这么系统安装啊,换个系统

网友:
360里面  禁止 微软的自动更新

补丁就用360安全卫士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这个,但是没找到好办法

网友:
有个补丁的,,可以网上找找呢,,,不过不要开启系统的自动更新呢,,就算要打补丁、漏洞等,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