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J 继续求教。 1844保护不给力!!!!

楼主(2012-06-03):
asus A9F_J   待机0.01 触发、0.02
测电感对地值  正常
待机0.01 正常、。 测U5401  产生+3VAO 正常
测U5100 产生 +5vao正常
     待机部分正常。
  按开机键、
电压从0.01上到0.02  明显触发成功。  后级电压开不起来。
在测板上电压。
U5100 产生+5VO  +3VO 正常、  SUS_ON 信号正常产生。
     再测U5100  发出的3V_5V_PWRGD  信号为0V 明显不正常啊。
此信号 有U5100 发出  经JP6002 到Q6010 5脚G  (Q6010 为6脚复合MOS)
这条线上还有+3VS过R6022做上拉
+3VS 此时还无电压。 因为南桥未发出SUSB# SUSC#  给Q6105 从而将12VSUS转为+12VS  给Q6101 将+3vo转为+3vs
    可以说此机故障就是。 U5100无 PG信号送出去 给Q6010 做控制 从而产生 FORCE_OFF# 信号
  南桥也无SUSB# SUSC#信号发出。
那么到底是应该先有U5100的 PG送出去  还是应该先有 南桥的SUSB  SUSC# 发出??
因为没有U5100 TPS51020代换, 所以就先考虑 是否南桥未发出SUSB SUSC#   南桥要发出这俩信号  就应该有供电 RSMRST  32.768  开关跳变信号,继续查。
R2702 +VCC_RTC 经此电阻 转为 RTC_RST#
PM_RSMRST#过R2753 到ICH7
+5VSUS过R2902 到 ICH
+3VSUS 经C2930 到ICH
由开关键 来的PWRON#过D4405 D4404 加到U4403D  9脚到4403C 5 6脚过D4403 产生PM_PWRBTN#
U4403 是一个反相器。那么这个PWRON# 经过U4403 2次转换后 应该是输出跳变信号给南桥。
南桥才会有SUSB# SUSC#发出。 实测D4403 在触发后确实有跳变 0——3.3  看来应该是南桥坏了?
  测南桥晶振  发现两脚 一脚有电压0.5左右  一脚没电。 也测不到波形。
    试着打了下晶振两脚的对地值。 发现。 有一脚直接对地为0了。
   找了个主板的晶振 连着谐振电容一起换掉后, 再打对地值, 正常了700多,
  接电开机。 电流升的很快。  一下子就到0.6  0.7 了。 原本以为就此修复了,
谁知。 更悲剧的在后面啊
    在电流上到0.5以后 会往下掉 、掉到0.15  0.2 再往上跳。 一直这样重复。
  判断这种现象 应该是板上有电压不正常。
继续测板上电压, 发现在电流又跳变时, 板上除了3V 5V没跳变外, 所有后续电压均在跳变,。 连南桥发出的SUSB# SUSC#也在跳、? 难道是板上电压不正常, 南桥自己给的复位?
       接着仔细查了下板上的电压。  发现L5500 (+VGA_CORE) 没电。
测阻值不对地。    那就查相连的管子。发现  下管正反测都只有8欧
怀疑不正常 所以断开了PJ5500   阻值又回来了。 后级连显卡部位只有8欧了。
先不管这里了。
管子没事  那就查IC。  U5500(MAX1844)
VDD VCC VBST V+ VREF SHDN  全部正常。 判断应该为IC挂了。
    Q5501 Q5502   下管G级有电压。5V  跟前天修的IBM差不多啊。
因为米有IC代换,(要发货 好蛋疼。)  所以先把Q5501 5502换掉了、连 D5500也给干掉了。
     U5500换了  依旧没有电压。
   看来麻烦了。
     再仔细测一遍IC工作条件。
PIN1 CS 0V 442
PIN3  SHDN 3.3 674(会有拉低跳变的过程
PIN5 FB  0.1 592
PIN6 OUT 0V 443
PIN7 ILIM 0.65V 601
PIN8 REF  2V 583
PIN9 UVP 5V 180
PIN10 pG 0V   0
PIN12 DL 5V   410
PIN13 VDD 5V 163
PIN14 VCC 5V 182
PIN15 TON  3.9 602
PIN16 V+ 18.9V 400
PIN17 SKIP 5V 182
PIN18 BST 5V 491
PIN19 LX 0V 446
PIN20 DH 0V 447
PIN2 11 4 接地
  由此看。  最可能有问题的几个信号时
TON ILIM FB  蛋疼,!!!
求指教。

网友:
在学习中。。。。。看不太懂

网友:
麻烦楼主截点图吧 你这样说不熟悉这板的人根本说不出所以然的 反正我是看的模模糊糊的。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也下了大功夫了。但是对板不熟悉的帮不上忙。等高手来吧 我看半天没太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