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N 换BIOS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2-06-03):
本人Y460N 由于刷BIOS失败 焊下BIOS刷了程序可是风扇狂转   曾尝试过多个不同版号的BIOS还是不能解决 之前刷坏过ECU BIOS 焊下编程器刷 一切正常 可是这次换的是芯片BIOS 却风扇狂转了  之前的BIOS由于经验不足刷的时候没有备份 求过各位大虾们帮忙解决下  谢谢

网友:
可能BIOS本体坏了呢?

网友:
没事不要老刷BIOS,刷BIOS刷好机子的几率也不是很大滴、、、、同情、、、、、、

网友:
这个只能用不同的BIOS 换着试啦!

备份的事。一定要做的。

网友:
风扇控制电脑出了问题,也可以直接改在USB上.

网友:
本人已经解决了风扇转的问题了  问题就出在新片BIOS文件上

网友:
实在不行改3.3V 或者USB 长转就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之前烧的BIOS都是58版本以后的老bios?找到58之前最新的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联想Y系列都有2个BIOs  首先同ECBIoS一点关系没有  问题在芯片BIOS上 小Y系列有不同版本 即使型号一样 可显卡 都有区别 而BIOS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不能说从别的小Y上备份的BIOS 你的机子就能用 列如有些刷了后出现风扇狂转 显卡不能切换等等  哎最好没事别乱刷BIOS  本人深有体会 研究10余日 总算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4-06-23):
解决问题就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