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1s 不显

楼主(2012-06-03):
上CPU 不上CPU 电流都到0.6 无限掉电重启 。 复位 时钟都正常、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假负载上面的地址线 和控制线都正常、

网友:
打打看有没有短路的,可能有电没有出来完,比如内存
同意楼主:
5.0
laiyuxin
同意楼主:

网友:
有可能是CPU没工作电压吧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呀。你可以试试。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掉电,看下是不是电压没出全,这几天也遇到好多4411,4416S英业达的时序还不了解,修的也很头疼,
同意楼主:
5.0
①辈子守擭妳
同意楼主:

网友:
4411S循环跑的话刷BIOS好的机率会很高,这个机器是支持诊断卡跑码的

网友(2012-07-03):
测各电感上有没有电,这个CPU供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测下北枯供电L34 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看,各个电感电压是否正常,在就,USB等后续电压是否正常,换个CPU看看, 对一下 北桥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一定要看测试卡有没有跑码,定位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