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主板掉电求助

楼主(2012-06-03):
主板型号:SY-AMN6PI-RL  REV:G1
主板故障:开机立马掉电,但又能重新开机
处理过程:1   拔掉CPU供电电源头不会掉电,怀疑CPU电路问题,但CPU电路无任何短路,断电瞬间CPU电压有,更换过CPU也是如此。
                2    从诊断卡监测,复位灯闪第二次的时候掉电,如果一直点复位不会掉电,就像刚要跑码时掉电。取掉BIOS芯片,不会掉电,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怀疑BIOS问题,刷了BIOS故障依旧,
                 3    加焊过桥,CPU和桥之间用假负载测试并无虚焊,拆过网卡芯片,更换过IO,故障依旧,
望大侠们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
哎  这种掉电我也没修好过  好像是IO或者桥

网友:
32.768       N61的桥也是会这样

网友:
今天没有事情,把这块板的桥拆了重做一下,故障还是一样,把32.768的晶振更换就好了!

网友:
桥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