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开机电流到0,62

楼主(2012-06-03):
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南,北桥加焊过,请问怎么修啊

补充内容 (2012-6-7 16:04):
换北桥后机器解决

网友:
应该是没跑U吧. 时钟复位都不查?

网友:
没复位电压

网友:
把内存下掉,看电流可有变化,AMDINTEL的,AMD的换U瞅瞅,INTEL的换桥瞅瞅,或者你再刷几个BIOS瞅瞅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时钟,复位

网友:
换CPU试了没有

网友:
换了,不行啊

网友:
这个电流不好修吧,实在不行就把桥都换了

网友:
重值比买一个新的保险,先重值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的,换北桥吗,960的

换,重置都成,,,

网友:
换北桥后OK,机器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