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椰汁罐加工成拆槽工具

楼主(2012-06-03):
椰汁罐的长度正好比内存槽的焊接区长一些,用来加工插拔槽的工具很合适。我做了一个样品给大家看一下。椰汁罐上根据你的实际条件还要固定好,怎么固定,你自己考虑了。我没有在上面开固定孔,根据需要你自己去开。

另外我的灯管太长了,最好买17CM左右的400W或者300W灯管,网上有这个长度的。

先收藏了再说

网友:
电子调压器不是必须的,可以直接用220V市电点灯管,控制一下距离就好了。

再填几个图片

广告时间

网友A:
不明白是干啥用的,原理是啥

网友:
听好,自己制作。呵呵

网友:
好创意.

我用风枪和铬铁分别试过拆PCI槽.
当时都失败了,
现在比较有把握用铬铁加吸锡枪拆.

下次有机会试下楼主的点子,成功机率高吗?

网友(点评):
80元光波炉,加上一个260元返修台的BGA架子,能拆焊所有的插槽和芯片,安装芯片不一定100%成功。

网友:
安全性有待提高呀。那个铅溶液是放在哪里的?

楼主你要是能在主板上面弄铅溶液,那就改行去提炼废金属的了,比干维修挣钱啊,这个事下加热烤内存或者pci插槽的,不是改装的锡炉,更不能把铅烤化……

网友B:
搞不懂是干啥的

网友(点评):
不需要焊锡,直接烤下来

网友:
说得不怎样呀

网友C:
电子调压器,在那可以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调压器,在那可以弄到

淘宝网上多的是。用“电子调压器”搜索。

网友(点评):
普通的五金店里也有这个东西卖,

网友:
再加4颗超长细螺丝,斜上来做腿,就更好了,密封罐子余温是很高的,小心烫手哟.

网友(点评):
罐壳使用时和使用后的确温度很高,这个工具要实用外面应该有一层套壳隔热,比如用硬纸板做个套壳。

网友:
张老的设计不错。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是可以用,有些危险啊

网友(点评):
外面加一个套壳就不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是干啥的

拆内存槽用的。

网友:
相当于风速为0,风嘴为罐开口的风枪,利害。

网友:
挺好玩的啊、

网友:
拆PCI 内存 等很好用了呀,谢谢张老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是干啥用的,原理是啥

这是烤内存槽,拆内存槽专用的,

网友:
把那灯放在板子下拆槽子的吗

网友:
看着做这个也比较麻烦啊

网友:
弱弱地问下,这是什么灯管啊,温度这么高么

网友:
在发展一下可以下加热设备

网友:
额...我承认我很白...但是还没明白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在2楼添加了几个与槽长对比的图片,以便大家可以确认。

网友:
我拆过内存槽用风枪成功率不高

网友:
我用风枪拆可能都拆好了,用这个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咯

网友:
这个创意最好了,很实用,回头俺也做个

网友:
经典实用自己动作制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