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G显示器,时亮时灭

楼主(2012-06-03):
一个三星T220G显示器,开一会儿就黑了,之后马上又亮了,亮了之后显示是正常的。如此反复。用别的高压板试,灯管没问题,12V 5V正常。

补充内容 (2012-6-4 21:19):
新发现的现象:一会儿就出现数字和模拟不断转换,至使显示器黑一下就亮完了再黑,不断重复

网友(点评):
按键和驱动板问题大些

网友:
黑的时候指示灯什么颜色??

网友:
把开关系板下掉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再试机  看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
电源跟高压板。

网友:
是按键板漏电,

网友:
根据楼主的情况,更换下图所示按键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换高压变压器就OK

网友:
确认是按键板的问题了,说给客户换按键板,可客户说不用,说拿掉按键板就行了,反正平时也不用

网友:
以前在售后这种问题见得多了,基本上都是按键板漏电,换新的,用户不想换就拔了它

网友:
按键板漏电造成的。。。。。

网友:
三星的变压器好坏  换个试试啊

网友:
碰到很多 按键坏了

网友:
按键开关漏电。这是三星t系列的通病。

网友:
7楼 威武啊

网友:
,,,同样的机器 菜单正常 图片不正常 动板主芯片烫的要命 有是有也是模拟数字乱跳  拔掉按键小板子也一样 我看啊 我的是按键板子 驱动板子 都他奶奶的挂了
这两天没有一个修的漂亮的

网友:
换按键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高压问题了

网友:
查查驱动板那边

网友:
这个机器按键板坏的比较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