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S

楼主(2012-06-03):
过CPU了  不过内存啊  电流跑到0.8   请问这个板有没什么通病啊

网友:
先换U 内存是CPU管理的

网友:
北桥容易虚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建议重做北桥。

网友:
手头有一片 CPU换过 北桥换过 感觉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CPU 北桥都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换RM zM系列的CPU先,不行,加焊北桥,再刷BIOS,这板北桥坏的多,CPU也爱坏

网友:
俺手头也遇到类似的故障 等北桥到直接换....

网友(2012-07-13):
加焊的用不住,建议换全新,也不贵,换全新心里踏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