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北桥问题

楼主(2012-06-03):
昨天接一台返修机,康柏516,板号6050A2258801-MB-A03,三月二十五号修的(修这台机器的师傅不做了自己开店去了)。故障现象点不亮。客户说和上次一样的故障。上电流表电流到1.6A左右不动了。给客户开单留机。拆出主板光板点也一样,观察主板北桥有被动过的痕迹。北桥型号AMD RX781.  量北桥上的电容有五个短路的阻值为零。我想肯定是北桥挂了。直接上BGA干北桥。取北桥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温度,到无铅的温度才取下来。(前面那位师傅肯定只是加焊了一下,三个月没顶过啊)将北桥拖锡清洁干净后量表面的电容没有一个短路的。想北桥也许是好的,重新植珠后装上主板。冷却后量了北桥上的电容还是有四个短路的阻值为零。我以为是自己对位时没有对好。不管了上电再说,点了三次,三次都是到1.5几就掉电。然后就下班了。今天上班来又试着点了一次电流一路上扬直接断电上屏居然点亮了。再量北桥电容还是有三四个短路的。真是想不明白明明电容短路了。装机后拷机到现在一直正常。请教高手AMD的北桥有电容短路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个是属于正常本身就有几个阻值为0的

网友(点评):
你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吗

网友:
北桥芯片有的有短路的情况,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测的时候阻值是为0.

网友:
如果桥上的电容电阻为O不一定损坏,那我这里还真有一些桥片,哪天装上试试。

网友(点评):
拆下后,测芯片上的电容还是为O肯定是坏的。做到板上在路测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