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系统,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2-06-03):
电脑能进系统,桌面图标也有显示正常,鼠标也能动,就是什么程序都打不开。直接强制重启,再进去又好好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你做系统了吗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在PE下如果没有问题 应该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一下,如果行,那就是你系统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A:
根绝我的经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中了病毒

网友:
没做,但是不止一台,有好几台电脑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每台电脑的系统版本都是不一样的,装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段时间才出现。一般这样重启下,就又OK了。但是经常会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绝我的经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中了病毒

应该不是。有一台没连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好几台都是这样,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重启下就又可以了。

网友:
安全模式  试试吧

网友:
建议先测一下硬盘  硬盘没问题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貌似有点像中毒

网友:
果断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有一台没连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好几台都是这样,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重启下就又可以了。

不是,连不连网跟中毒没关系的!以前我有遇到这种!没联网但还是中毒了的!有可能是通过u盘或什么移动设备感染的,还有 有些病毒的潜伏性特强!一般要很久才发觉到!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中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