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保护可以解决的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2-06-03):
去保护可以解决的问题怎么修?在线等待,只为提高技术!有哪些坏的可能性,大家来讨论一下!!!
问题

网友:
你先说说什么情况,去保护也用不了多久的,你还是别想这些了,一般1-20天就出问题 回来了,再说这也不是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高压, 如果灯管有问题就得换,不能偷懒

网友:
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不要偷懒,去掉保护的话可能更严重的问题向你走来哦。

网友:
保护电路只限于对灯管异常(过流、过压、开路)给予反映,反映的结果就是关闭高压产生与输出电路。你说有什么后果,该怎么维修正常也该明白了吧。
同意楼主:
5.0
凡修士
同意楼主:

网友: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查电压反馈,电流反馈,两路是否相同,

网友:
通过去保护后,可以发现故障,,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