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S2H 主板 问题 真多!!(已解决)

楼主(2012-06-03):
不开机  CPU 无供电  换了个ISL6323好了    开机一会断电       能码跑码  跑完  都亮了    断电  说是CPU 温度 主板温度检测这里有问题    就把CPU 温度检测这里的东西搞掉    开机不怎么掉电了    不过三四秒后  就死机    南桥被人加焊过..

=======================================================================AMD CPU 就是屁事多  最后再换个CPU 就不死机了

网友:
  AMD 断电很多是 CPU 坏

AMD的CPU本来都容易坏,

网友:
CPU 是好的在 其它主板上正常

网友:
CPU边的电容有没有虑波不良的。

网友:
估计CPU供电芯片没换好。

有可能的,,
没焊好,不会显示的,你真有才

网友:
一个华硕单桥板子  也是点亮掉电     有时logo掉 有时过了滚动条都要进桌面了掉   加焊桥  好了

网友:
我 也修过很多几个板子,很多都放弃了,有少部分搞得好的;有的是桥,有的是VRM,有的不过内存,有的有复位不跑码,决之故障太多了。

网友:
有波波的话打一下波啊看是不是正常。。。南桥加焊过了那北桥加焊了吗??BIOS也刷一下。

网友:
AMD的CPU坏的就是多,

网友:
示波器测下波形

网友(点评):
测那个波形

网友:
是否CPU旁边的电容正常 ?有的是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为啥换个CPU 就好了

网友:
楼主  (就把CPU 温度检测这里的东西搞掉  )

这是哪儿 我遇到好多快主板都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那个东西检测温度的

网友:
开始应该是芯片没有焊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