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机,加独立网卡也不行

楼主(2012-06-03):
今天接一台,雷劈的联想主机
现象为不开机,待机时网卡芯片发热,,以为碰上个简单事,,,就把芯片吹下,,能开机了,
插上网卡,开机后发现网卡能认,但有叹号,,连续更换了几个都一样,
BIOS里关了集成网卡也不行
插个无线网卡能正常使用,,猜测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就直接换桥,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那个叫郁闷,,,,,
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料板上找了个网卡芯片,,换上之后,进系统没问题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郁闷事,,,浪费我的工夫换桥了....
下次哪位遇上加独立网卡还是不行的,
可以先试试重新换个主板的网卡芯片,不至于浪费时间动桥

补充下,,最后加独立网卡,,还是叹号,,,,,懒得搞了...也不是系统原因,因为我已经重装过的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加的独立网卡,不认啊。出叹号,最后换了个网卡芯片好了。

网友:
安装独立网卡驱动啊,没安装好驱动怎么用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修撒子也?你直接给客户说机子给你修亮了无线上得起网,有线上不起加个外接USB的网卡就可以了,还可以赚他点网卡的钱!

网友:
如果我的话我会刷下BIOS

网友:
被雷劈过的东西还真不好说啊

网友:
被雷劈过的东西还真不好说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有打对好吧

网友:
不是修出来的。。。是试出来的

网友:
外接USB 2.0的有线网卡,速度不错的。就是用台湾AX芯片。AX88772A芯片有线网卡。跟8139用起来差不多。USB的方便啊,20多元一个,便宜。雷击机,加PCI的网卡很多会有问题的,一般加USB就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没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