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希捷7200.7 80G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03):
希捷7200.7 80G串口有咯吱异响,在BIOS里能认到型号,但在BIOS里只认74G,不能读写,测试,哪位高手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盘体顺坏,修复可能性小咯

网友:
我认为是磁头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A:
发出指令信息来看看,这样不好判断,如果,磁头坏了,是不能认到容量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出指令信息来看看,这样不好判断,如果,磁头坏了,是不能认到容量型号。

Head Mask FFFF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SATA core D1 Yuma 6192 No led Native mode
下边硬盘信息显示
ST380011AS    4MRSVEPD     3.46     14595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