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工控机主板 W83628G 发烫,卸掉后无显示。

楼主(2012-06-03):
如题:W83628G是  PCI-to-ISA bus conversion IC。非常发烫,拆掉后对于显示部分应该能够显示的。但是无显示。假负载:内核电压:1.26。 外核电压:0v 。主时钟:1.36。主供电:1.21。辅助时钟:0.97 。参考电压:0.84 。 复位1:1.26 复位2:1.26 地址线:0.7  数据线:0.67  根据故障情况,是否可以判断南桥也挂了吧?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
W83628F 与 W83628G 通用吗?W83628G 这个芯片整个淘宝和市场都非常难搞到。

网友:
卸掉后能够显示才怪。W83628F 与 W83628G可以通用吧

网友:
可以通用
兄弟,你自己有谱吗?^_^

网友:
打下阻值撒。

网友:
这也可以当一块主板修,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_^

网友:
W83628不是IO吗。拆了还能触发?不解

宇光 -4 难道楼主还没说明它是PCI转ISA桥接芯片吗?

网友:
W83628G和W83628F可以通用

网友:
咋不加焊一下试啊  为什么要拆下来

网友:
重植不就好了哇~!

网友:
我也有快一模一样的板   但开机不了  CPU风扇在转   可无显示无反应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W83628G是为现在的芯片组不带ISA槽设计的一种转换芯片,楼主的主板估计还是其它地方也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的这类主板IO都不参与开机的,都是接口类用。楼主可跑下线看看出了到SB外还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类偏门主板没图纸修着是挺头疼的

网友(2012-07-12):
六十六加以二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