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映泰无内存电压

楼主(2012-06-03):
映泰型号A770E 2.0  内存无电压FP6321A换号几个了 还是没电压

网友:
6321A 各个脚的电压是多少 ! 说一下!

网友:
查一脚  5脚  7脚  MOS管

网友:
1脚跟5脚都是12V

网友:
查1、5、7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2-07-27):
量内存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没有控制信号使其导通工作,往前查线路看CPU有无供电电压,内存供电时在CPU供电之后

网友(2012-08-28):
  我这也是一片 全板没电压的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查下输出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