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网线两头顺序接反能用么????

楼主(2012-06-03):
不是颜色顺序接反,而是两头的顺序接反了,一头是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一头不小心接成了棕 白棕 绿 白蓝 蓝 白绿 橙 白橙,反了个顺序能用么=。=测线仪是通的,但是接反的那头测试灯是从8闪到1的=。=手头没电脑不知道能不能用
电脑

网友:
不能用,最少也要1.3.5.6、通
补充内容 (2012-6-4 20:50):
是,1.2,3,6
同意楼主:
5.0
下页:竹马
同意楼主:

网友:
Eleven.b
对i

网友:
PENTAX
1236吧 不是1356吧?

网友:
肯定不能用啊,10米以上一个不能错,必须国标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只要一二三六两头对上~颜色可以不管的

网友:
接错了,重新接个就是咯,

网友:
那是肯定不能用的啊!

网友:
你接到其它位置,灯也是会亮的。比如其中一端,2、3互换,灯也会亮的。
测试器的一侧亮灯成为倒序,与灯序错乱没有分别,都是不能通信。

网友:
肯定不用能用了,连直通都没有达到

网友:
你这样接是不能用的 你一端是568B的标准 另一端既不是568A的标准 也不是568B的标准呢

网友:
不行的,重新做吧

网友:
我那个叉啊!
理论上是需要看网卡是否支持!
如果是以前的老网卡,肯定是不能用了
如果是新型网卡,支持自动排序的,那么,只要两头线是通的,就能用!

网友:
肯定不能用啊。

网友A:
不可以的 1 3 5 6 就可以

网友:
亮是代表线路通,要亮的顺序一样才行,这边3号亮那边7号亮是不行的一定要3对3 4对4的方式亮

网友(2012-07-16):
肯定不能用啊,重新接吧

网友B:
没有头子了?你把线剪开拧吧。

网友:
1236 通就可以啦

网友:
新网卡不是可以自动对调接口顺序识别吗

网友C:
千兆网卡自动对调嘛?

网友:
你来发贴的时间大把够新接一个接头了

网友:
不行的。如果新手接线,只需,两边线序一样就行。

网友A:
1000M你1236不通还是不能用啊。重新做个头子吧。

网友:
估计不能用哟要1236通才可以用

网友:
1236是主要的,但是最好是8根都要,可以抗干扰

网友(2012-08-17):
我试过了 不能用的

网友:
网线太简单了。知道接错就别用。直接重做

网友:
按照理论来讲 一边可以1,2,3,4,5,6,7,8.
另一边可以2,1,6,4,5,3,7,8.

网友:
肯定不能拉 一般是 123 6 用于客户端 接反了就不对了

网友:
这样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D:
能不能用你接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
568A 568B只有这两种接法,,,一头568A和一头是568B也可以用的

网友(2012-09-25):
不能用,没信号

网友:
只要两头对应1236线色一致就行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通的,测线仪通是因为只是测个线路通断,但你两端亮的线序是肯定不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兆网卡自动对调嘛?
自动对调 是啥意思?

网友:
看情况了,

网友:
网线两头做一个就行了。一般都是直通线的,交叉线用得少!

网友:
两头要一样的~`

网友:
肯定不能用了卅 你以为你这个是现在的高级网卡啊

网友:
始终保证不了两端的正常连接,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