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U450开机10次,只有两,三次能亮机,今天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2-06-03):
这个机器前前后后已经修了一个多月了,期间发过两次求助帖。因为换了一台别的机器给客人,就没怎么搞,
今天没什么生意,就有拿出来搞了下,终于找到问题了。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8921-1-1.html
一开始我就认为是当外设引起,但拆了声卡,网卡,PCI卡故障依旧,所以就排除了这个这几地方,后来在论坛发了帖子,大家
都说我是加焊显卡引起的,那么故障还是多半都是显卡引起的,于是陶了快全新的显卡做上去,故障还是一样,这下真没办法
又在淘宝买了快一模一样的料板回来对照测试,也没发现问题,所有的低压,时钟,阻值两快板都是一样的。
今天上午搞了半天,还是没什么发现,吃了中饭,看下天在下雨,估计今天下午也没的生意,所以决定来点实在的,笨的方法
把声卡,网卡全部拆了,一个个脚打阻值,工夫不伏有心人,终于在网卡下面测到两个脚有时有300多的阻值,有时1000多,
于是加电在这两条线上烧,烧完再测阻值,已经稳定在1000了,通电开机,次次OK,这快板总算是OK了。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前前后后修了一个多月,有空就拿出来搞哈,实在修的有点头大

网友:
比较佩服LZ的毅力

网友:
那两根线是干嘛的啊,楼主没看看么

修好了当时心理激动,直接就装起来了,没看,明天去对料板看哈是那两条线

网友:
两条线是什么信号?? 楼主可否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当时心理太激动,没记得看,明天把料板拿来看哈,

网友:
分享一下  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信号线能烧吗?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    今天下午还下雨了

网友(点评):
四川,今天一天都在下

网友:
应该是板层之间吧?楼主这么烧是会返修的哦,不明白到底是那两根引脚,求教

网友:
返修率很高。我烧过几次板层短路都有返修。最后都是架了高压线才解决

网友(点评):
哦,多谢指点,先不管了,今天打电话给客人,他要换回去,让他先用这把,出问题在飞线

网友:
也想知道那两根是什么线,如果是信号线可以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