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70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2-06-03):
康柏V3700原故障开机花屏,加焊后时显时不显,不显示时电流1A左右,拔掉内存也报警,电流也是1A。
重置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时显时不显,求助,

网友:
换显卡估计这显卡已经被修过无数次了吧。

网友:
你外接了没有?

网友:
首先换个显卡看看了不行在查其它

网友:
应该还有虚焊部分

网友:
直接 换显卡芯片把 省事  免得 出问题  应该是芯片本身就已经不行了

网友:
楼主看看我这个帖子,也许对你有所启发,说不定是档外设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6476-1-1.html

网友:
外接显示器故障一样,人民币请教。。。。。

网友:
看看跑什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