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右下角暗屏

楼主(2012-06-03):
其它三个部份均正常,这里什么问题呢!
暗屏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屏啊,是LED的吗

网友:
右下角是灯光接口吧 换根呢

网友:
3分之几1,3分之2,也就是有规率暗的那种一般是LED的屏,也就是那一组LED没有发光
同意楼主:
5.0
whhl555
同意楼主:

网友:
老本本了,是灯管的,就是右下角那要暗一点,放黑色的图片就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