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进水机修复。

楼主(2012-06-03):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个东芝L310的机器;客户说是从键盘上进水了;问客户;说自己拆开用吹风吹干过;自己通电;无显示。我上电流表;电流跳0.7左右;可定无显示了快下班了;价格不费,三下五除二;拆开机器;都看不出哪儿进水了;处理的还不错,触摸板下是南桥;主板的各电压都正常;没有明显的腐蚀点,进水机都知道不好搞;客户等着要;没有办法;通电;不插内存和插上内存电流都是变化跳动两次;明显的是跑马了的,集成的显卡;电流都要低点;再看南桥;是HBM的;这个桥也不容易坏啊。跑马了时钟都不用说了;客户等着;就先简单后复杂吧;既然客户说是从键盘进水的;南桥隔得那么近;就先干南桥吧,本想直接换个南桥;还是忍住了从动;先加焊吧;毕竟是进水;南桥也不一定那么快坏;加焊后直接点亮了;进系统正常,现在问题又出来了;触摸板不能用;看触摸板是没有水的;找到触摸板借口的电路图;供电正常;数据  时钟都有5V,直接把数据  时钟的电容去掉;进PE终于可以识别到触摸板;能正常使用;然后进系统;一样用不了;啃爹啊;这个怪问题我都遇见了,换个系统吧;未果。这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既然进水;很可能是接触不好;先简单后复杂的思路;触摸板线路直接进EC了;把EC重新焊了一边;近系统终于OK了;新的问题继续发生,客户本身进水的键盘装上;测试每个键都是正的;可放电影的时候;几分钟系统就嘟嘟嘟的叫;马上就死机,这是什么道理,哎,进水了就换新键盘吧;调个新键盘来;上机;开了半个小时左右,没有出现问题;客户取机了。很久没有发帖了;希望不要拍砖头。

网友:
我一直被进水机困扰着  楼主感谢你为我分析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