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楼主(2012-06-03):
我修了一个DV9000!!显卡已经换了!!屏也是好的!!外接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显卡是好的!!)

网友(点评):
什么现象

网友A:
对了,我有遇到过,是屏幕不配引起的。

网友:
屏线插槽氧化了,。。。。。或屏线有问题。。。

网友B:
屏线换过没。照你这么说多半是屏线挂了

网友C:
换屏线试一下要是不行的话,那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线试一下要是不行的话,那就是显卡没做好

没有用!!屏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换过没。照你这么说多半是屏线挂了

屏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有遇到过,是屏幕不配引起的。

屏是原机的啊!!!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要是还不行干显卡

网友A:
一来电脑是什么问题?不显示,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来电脑是什么问题?不显示,还是不开机?

开机!!本屏不显示!!外接正常!!屏和屏线都是好的!!显卡也换了!!(显卡是好的!!做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D:
看看平和屏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平和屏线接口

屏的接口我没有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