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伏10安可调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2-06-03):
此电源输入15—24伏之间,输出最大功率10安,适应液晶显示器维修,而且容易制作

网友:
什么东东啊

网友:
0——25伏10安可调电源电路图,是用来制作可调电源的,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不是要用电源吗,这种可调电源就适应所有液晶显示器

网友:
做出来的体积不会很大吧。

网友:
材料的费用大概要多少?

网友:
有没有人看到内容了。给点评价参考。新人攒分不容易啊。不敢随便下手

网友A(2012-08-08):
变压器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好弄。

可以去买那种做好的    。220V输出15—24伏,这种变压器不贵啊,而且好多旧电器上面有得拆

网友(2013-10-20):
我有一个大牛,24V,最大12A的输出能力,不知可用作这个电路的初级能源否?

网友:
顶一顶,不下载了。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zhegeshi ganshayongde ?我是新手,没看明白。

网友:
其中的ZL1和BG1、BG2用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ZL1是用1N4007吗?而且变压器是双路输出的?

网友:
修液晶2A---4A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也太简略了些,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2013-11-27):
来看看     啥样的

网友(2014-12-18):
不如站内用ATX电源改装的好用也 成本也不低 不好找

网友:
我用电源改了一个,用起还可以.调压恒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