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3):
   今天一个朋友说 他的联想一体机没有 摄像头了,QQ开视频也没有声音了 让我过去看一下,刚开始以为问题比较简单 打开我的电脑一看却是没有摄像头了 以为是误删了或是怎么了 ,直接打开设备管理器 没有发现异常啊、用驱动精灵 驱动下也没有问题  心想这么丢人,这么个小小 的问题都搞不定 ,拿出随身带的U盘把系统也重做了 、装完以后还是不好!FK .... 不死心,去控制面板 调声音还是不行。 我觉得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压根就没有发现视频的驱动什么的 ,生意可以输出,一切正常 死活不能输入   ... 最后看下时间十点了 不能耽误人家睡觉 就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大家支点招!

网友:
BIos  设置默认试试

网友A:
IO问题了。要不你拆机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有线短路了。。摄像头了响到声音的也有可能。。。。都是IO管理的。。。把摄像头拔出来试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一体机啊、摄像头像笔记本一样集成在机器上的 、怎么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问题了。要不你拆机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有线短路了。。摄像头了响到声音的也有可能。。。。都是 ...

   一体机啊 、

网友:
设置上的问题大些。仔细找找

网友:
没有修过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