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法

楼主(2012-06-03):
有台电脑,联想的品牌机,开机屏不显,换地方分别测试主机和显示器均OK,感觉上是VGA线或者电源插座的问题,高手们有什么其他看法没。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可以自己换线试下,没必要发问吧.

网友:
找线换下不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没有其它看法。

网友:
很无语、无法发表意见

网友:
这是板卡级的排除。一个一个的试呗。

网友:
换线不解释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自己试呗,又不是好高深的问题

网友:
...............排除法!不多解释了!

网友:
很可能是线缆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是不是插错接口了,VGA 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