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主板芯片资料

楼主(2012-06-03):
一块铭瑄主板,主板上面没有没找着型号,DDR3   775的,应该是G41的,开不了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拆下来检测ATX电源接口无短路,上电检查 有待机3.3V 内存,桥,总线都有电压,cpu供电没有,3个上管GS都没有电压,只有D级有12V的电压,跑线路发现,3个上管的G级分别接到一个“BD=CH S1M”一个24脚的芯片的1.10.16脚上 ,这3个脚也没有电压输出。想问一下各位大哥:1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2 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告诉小弟?3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1、芯片型号是RT9605BGQV
2、用google搜索RT9605B就有芯片资料了

网友:
BD9J\BD9G\BD9H等都和它一样的。可以互代。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