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GC的怪毛病

楼主(2012-06-03):
朋友拿来一台联想l-i945GC叫帮忙修,故障是到第二画面就死机。进bios看硬盘设置在IDE上,进xp型PE在进度条刚过就死机。无奈刷bios无效,后加焊南桥无效。一次用W7型PE进去成功了,试装W7居然成功。但朋友用不惯无奈向师傅们请教!望指点一二O(∩_∩)O谢谢

网友:
好像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既然WIN7可以安装,那说明机子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
CPU 内存 电源  硬盘都换过都没有效果。可以肯定的说问题在主板上。
也许问题在IDE RAID  AHCI 的切换上。故障很怪实在是无法下手。

网友:
要bios里面有你说的那三种模式,把RAiD关了 AHCI改成IDE

网友:
早改了无效,所以我怀疑没有真正的切换

网友:
实在是不懂IDE RAID  AHCI 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是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