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953MP的PDF,谢谢

楼主(2012-06-03):
求ACER的4736G显卡1.1V供电IC  PU13:8953MP的PDF!!

网友:
http://www.hawyang.com.tw/files/specification/APEC/APE/LDO(CMOS)/APE8953-pre(3A)_20071009.pdf

好,谢谢。

网友:
谢谢了, , ,看8953MP和APL5913引脚定义一样,,现在尝试一下代换先

网友:
嗯,已在V3000的945板上找到了APL5913了,装上去了,可以开机入系统了,但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4736G掉电,不定时黑屏的故障

网友:
现在试了两天没有出现过掉电和不定时黑屏的现象,再试两天就可以交货啦

网友:
我遇到的4736不定时黑屏    就加焊了一下pu13 那个芯片
没有换  现在有半月了 还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