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语法

楼主(2012-06-04):
使用语法
      1。对磁盘文件系统进行检测并修复:
      SCANDISK 〔drive:|/ALL〕〔/CHECKONLY|/AUTOFIX 〔/NOSAVE〕〕〔/SURFACE〕
      2。检查并修复一个不能自举的通过DriveSpace压缩的卷文件:
      SCANDISK drive:\DRVSPACE。nnn〔/CHECKONLY|/AUTOFIX〔/NOSAVE〕〕
      3。检测单个受损的文件:
      SCANDISK/FRAGMENT〔drive:〕〔path〕filename
      4。只扫描检测不修复所遇到的错误:
      SCANDISK/UNDO〔drive:〕
      二、使用参数说明?
      〔drive:〕 指定所需检测或扫描的磁盘驱动器;
      /ALL
      检查并修复当前所有的驱动器;
      /AUTOFIX
      不提示自动修复受损的文件系统;
      /CHECKONLY  检测驱动器,但不修复任何受损文件系统;
      /CUSTOM
      根据scandisk。ini的设置来定制并运行ScanDisk磁盘扫描程序?
      /NOSAVE    与/AUTOFIX使用,删除所丢失的文件簇内容,而不是将簇内容做为一个文件保存起来;
      /NOSUMMARY  与/CHECKONLY或/AUTOFIX使用,在显示全屏检测摘要信息时,ScanDisk不中断;
      /SURFACE   在进行其它检测后执行磁盘表面扫描功能;
      /MONO  在单色显示器上使用ScanDisk;
      检测并修复当前驱动器文件系统,直接键入SCANDISK,不需任何参数。
      三、使用scandisk。ini文件来定制ScanDisk的操作
      Scandisk。ini文件包含了用于定制ScanDisk程序的参数,这些设置只能在单用户模式的MS-DOS提示符下使用,而在Win 95中除非是用来检查一个不能自举的压缩卷文件,否则运行ScanDisk时不能使用这些设置参数。
      1。使用的环境:在〔ENVIRONMENT〕区域包含下述设置,用于指明ScanDisk的特性。下面“=”后面部分表示系统默认缺省参数值,“;”后的值为可选值。
      ①〔ENVIRONMENT〕的设置如下:
      Display=Auto;Auto,Mono,Color,Off
      Mouse=On;On,Off
      ScanTimeOut=On;On,Off
      NumPasses=1;1 through 65,535(anything over 10 is slow)
      LabelCheck=Off;On,Off
      LfnCheck=On;On,Off
      SpaceCheck=Off;On,Off
      Mount=Prompt;Prompt,Always,Never
      ②以上参数的含义如下:
      Display  指定ScanDisk运行所使用的显示器类型;
      Mouse   支持或不支持鼠标;
      ScanTimeOut  在ScanDisk进行磁盘表面扫描时是否检测磁盘超时;
      NumPasses  确定在进行磁盘表面的扫描时ScanDisk对每一簇扫描次数;
      LabelCheck  确定ScanDisk是否检测卷标中的非法字符;
      LfnCheck   如果存在长文件名,激活ScanDisk来检测验证;SpaceCheck  确定ScanDisk是否检测文件名中的无效空格;
      Mount  确定当检测到错误时,ScanDisk是否引导不能自举的DoubleSpace驱动器。
      2。当ScanDisk使用/CUSTOM选项后,在〔CUSTOM〕区域中确定ScanDisk的特性。用户可以通过调整这些设置来定制“自己版本”的ScanDisk,这在一个批处理文件中运行ScanDisk 时十分有用。
      ①〔CUSTOM〕的设置如下:
      DriveSummary=Off;Auto,On,Off
      AllSummary=Off;Auto,On,Off
      Surface=Never;Never,Always,Prompt
      CheckHost=Always;Never,Always,Prompt
      SaveLog=Append;Off,Append,Overwrite
      Undo=Never;Prompt,Never
      ②以上参数的含义:
      DriveSummary   确定ScanDisk在检测每一个驱动器后是否显示整屏的摘要信息;
      AllSummary  确定ScanDisk在检测完所有驱动器后是否显示整屏的摘要信息;
      Surface  确定ScanDisk是否进行磁盘表面扫描;
    CheckHost  确定ScanDisk在有压缩驱动器的情况下,是否首先检测压缩驱动器所在的主驱动器;
      SaveLog   确定在ScanDisk修复log文件时是否记录修复的过程;
      Undo   确定ScanDisk是否创建一个Undo恢复盘。
      3。在ScanDisk使用/CUSTOM选项开始执行以后,发现以下错误时,通过下面的选项,来确定ScanDisk的修复活动。
      ①发现如下选项错误时,各选项要接受的选择为:Prompt--在修复错误前ScanDisk会首先提示;Fix--在修复错误时ScanDisk不提示;Quit--在ScanDisk遇到错误时终止。
      DS-Header=Fix;DoubleSpace卷文件头受损
      FAT-Media=Fix;丢失或非法的FAT媒体字节
      Okay-Entries=Fix;损坏但可修复的目录/文件
      Bad-Chain=Fix;被删减了的文件或目录错误
      Crosslinks=Fix;FAT表跨链接错误
      ②发现如下选项错误时,各选项可接受的选择为:Prompt;Fix;Quit;Skip--ScanDisk将跳过所出现的问题,继续检测磁盘。
      Boot-Sector=Fix;压缩驱动器
    (DobleSpace drive)的引导扇区受损
      FSInfo-Sector=Fix;扇区不正确的剩余空间计数
      Invalid-MDFAT=Fix;非法的MDFAT
      DS-Crosslinks=Fix;内部跨链接错误(MDFAT级别)
      DS-LostClust=Fix;内部丢失
      DS-Signatures=Fix;DoubleSpace卷标志丢失
      Mismatch-FAT=Fix;压缩驱动器上不匹配的FATs错
      Bad-Clusters=Prompt;物理损坏或解压错误
      ③发现如下选项错误时,各选项要接受的选择为:Prompt;Delete--在修复错误时ScanDisk不提示而直接删除受损的目录文件;Quit。
      Bad-Entries=Delete;受损而又不可修复的目录或文件

网友:
楼主很强到来学学咯

网友:
我就大概认得硬盘和光驱的英文,别的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