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950B问题

楼主(2012-06-04):
2008年买的优派950B(19寸专业显示器),电脑开着时,把显示器面板开关关掉(电脑还在运行,为省电),可是再在面板上重新打开开关时,显示器提示“没有信号”,电脑还在运行,却不能用,只能强行关电脑。主机与显示器用DVI连接,这是什么问题?记得以前是可以这样操作的,最近,把XP改为WIN7后出现问题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WIN7检测不到显示器的数字信号 自动就关闭或者进入省电模式了呢

网友:
哦哦  会不会驱动有什么问题的???显卡驱动?》

网友:
。。你电脑待机了,有屁的信号,,可能

网友:
wen7和xp的有些区别的。但是也你没有必要强行关电啊,没有显示器你关不了?看看你选择的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显卡驱动的问题,我遇到N次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进入待机模式呢?按回车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进入待机模式呢?按回车试试看

试过啦,待机后敲键盘也无法显示,只能关机重来开机

网友:
显示卡新买的老显卡ATI 9550(agp),WIN7的显卡驱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