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杂牌板子开机电压拉不低?

楼主(2012-06-04):
有一块杂牌板子开机电压拉不低?导致开不了机,强制开机能开机但复位灯常亮,测开机针经过一个电阻和电容之后接地,把电容去掉结果还是开机拉不到0V,无从下手,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IO是不是83627的? 不拉低

网友:
为什么把电容去掉,有木有换上新的电容阿?

网友:
不管什么I/O,工作条件要查下;是否没发出跳变信号。

网友A:
你所说的开机针脚没有拉低,那么另一脚是接地的吗?

网友B:
上个图或者报板子型号~!

网友:
看看绿线到开机针有没有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开机针脚没有拉低,那么另一脚是接地的吗?

另一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或者报板子型号~!

板子是新天下的 P4-845GV-M在论坛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是不是83627的? 不拉低

IO是83627F-AW

网友A:
83627F-AW 是高电平触发的,不拉低是正常的  拉低就不对了。另一脚也不应该接地 楼主还处于瞎鼓捣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83627F-AW 是高电平触发的,不拉低是正常的  拉低就不对了。另一脚也不应该接地 楼主还处于瞎鼓捣阶段

另一端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接地

网友:
这也叫接地???? 你看是不是接到IO的67脚

网友:
直接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