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0HA待机时有3V 5V吗?

楼主(2012-06-04):
刚接了个1000HA,经测量电感无3V 5V,我看了下图纸待机时应该是有3V 5V的,谁修过这机器能帮我确认下,它待机时是否有3V 5V,我这里指的是电感的3V,5V.不是LDO3/3VA,VL5/5VA,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6-5 14:59):
忘了说了 3VA 5VA待机时是有的,还有我已经修好了这款本子,是IO缺信号引起的

网友:
没有记住,但是你得相信你自己,看看3,5v是怎么产生的,一样不就是可以看出来吗,待机芯片怎么工作的,是否过完保护隔离就有很明白啊

网友:
有的,这个必须有

网友:
必须有一个待机电压,EC才能工作啊,不然如何触发,开关排针怎么有3。3V的触发电压?

网友:
看图纸吧 ,看3V,5V产生的的产生是不是需要开机后,主要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开机后才能满足!

网友:
我修过几个上网要,有的加焊一下系统供电芯片就好,可以焊一下系统供电芯片,我修的什么牌子的忘记了。

网友:
ASUS还没有见过开机之前没待机的,肯定是有的

网友:
看看 3 5V产生条件不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待机是有3V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