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频率档的万用表可以测主板上晶振的频率吗

楼主(2012-06-04):
今天弄了个带频率档的万用表,这种表可以测主板上的晶振吗?如果可以测应该怎么测,求高手解惑!!!

网友:
有图片就给弄弄啊

网友:
用示波器吧,,一是频率不够 ,再就是衰减,,,

网友:
我试过。不行。输入阻抗太小。拿示波器能测。

网友:
信号输入幅度大小问题,有些主板可以,有些不可以,我试过我的表般都能测到32KHZ的,14M的有些板可以,有些板不能测出

网友:
      我用的表是胜利88E智能表,用频率档测幅度比较大的频率测得出,如频率的幅度小就无能为力了。看来是设计频率档的输入灵敏度太低了的原因吧,而且我用胜利的频率计来测手机的实时时钟都测不出来,不是频率计不好,而是现在的电子产品的电压越来越低,信号幅度越来越小的原因。还是大家建议的用示波器最好,很小的幅度都能准确的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