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进水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4):
华硕k42jr进水 笔记本维修

接到客户送机,客户说掉在地上了后来通电不亮机,发现背面流出很多水,客户说地上有水。。。
首先拆机去cmos电池开始烘干,应为掉在地上地上有水客户又自己开机通电,首先考虑短路短线脱焊。干后目测无大问题,量各电感对地都正常,上电源实测3V5V正常,按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不到1A,测量后级电路均无电压,考虑后级电路或断线,查EC到96脚触发后无电压输出,看图使能由南桥发出。因为集成桥附近有水,所以现查周围原件,忽然发现电阻R2004(20KO)阻值无穷大,上电后测量一端无电压,查图这段接入桥内为RET信号,代换之后上电亮机。忘记说了MB39A132也换了的。。。
图纸及点位 K42JR 4[1].0

不错

网友:
有图 有点位 好修的呀

网友:
就坏一个电阻吗,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电阻坏的?目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有资料就是好啊

网友:
还是恭喜LZ,不过中间解说的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
很幸运的,进水开机就烧了一个电阻。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5

网友:
看贴不认真

网友:
有资料很好啊,恭喜楼主啊,

网友:
这个只能说,难,楼主可是高手啊

网友:
这么个小东西也没有逃过你的眼睛,,其实这种小东东挺难发现的

网友(点评):
好个性头像

网友:
越是难修的主板,故障点越小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这样,越是难修的主板,坏的元器件越小。深有体会

网友:
我一直在学习中

网友:
就烧了这么点东西  运气很好

网友:
楼主  点位图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电阻坏了 一般 能看出来 还有直觉

网友:
这就是快修吧

网友:
楼主 我有一台清华同方峰悦K40F  USB 用了10分钟然后就用不了,5V供电正常,插USB鼠标进去。令外一个脚有3V 但是就是用不了。。南桥我换过了还是一个。。。能帮忙分解一下吗???

网友(点评):
查工作条件啊。 阻值是否正常啊。

网友(2012-07-21):
楼猪!!!你点位在哪啊,搞得我花了20分,下载就个图。坑分也不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