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2-06-04):
(图片)

网友:
查查外围,和保护电路.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查下外围电路啊

网友A:
掉电肯定有些外围东西短路了  查CPU供电旁的滤波电容场管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B:
嘿嘿。有时候可以进系统 还可以用会然后掉,有时候开到LOGO就掉 我碰到过一次 是因为PG电压的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C:
看看开启信号开机的时候正常吗   还有他发出的pg信号正常吗   滤波电容   cpu本身 显卡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告诉我哦

网友:
原装适配器,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开机信号一直是正常的,其他什么电压都正常,集显的板

网友(点评):
检查PG,及PG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有时候可以进系统 还可以用会然后掉,有时候开到LOGO就掉 我碰到过一次 是因为PG电压的不正常引起的。 ...

我也遇见一次是电容引起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掉电肯定有些外围东西短路了  查CPU供电旁的滤波电容场管是否有短路的

没有,量了全正常。但是每次过10分钟再开机,电流能到2A左右,貌似显了,但几秒钟就掉到0.22

网友:
反馈每个电容电阻都量了,只有个别电阻阻止偏小,其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开启信号开机的时候正常吗   还有他发出的pg信号正常吗   滤波电容   cpu本身 显卡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告 ...

cpu核心供电都没有,哪来的pg?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呢

网友:
把所有VCORE前的电压都测试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量了全正常。但是每次过10分钟再开机,电流能到2A左右,貌似显了,但几秒钟就掉到0.22

你把CPU内存硬盘全部拿掉在上电让他烤断时间看还是否掉电啊不上U有时板也会掉电的你要的做的就是对比没上U和上U的掉电时间   然后在上U去试别上内存  还电还是会掉    在去摸摸板哪比较热  你这情况掉电肯定是有哪里短路了  只是短得不太严重

网友:
你那个集成的主板 电流到2A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大家都知道集显的主板电流都很小,我估计还是有短路的,有的原件可能是半击穿状态。

网友:
掉电是cpu 和电容吧 我也会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内存硬盘全部拿掉在上电让他烤断时间看还是否掉电啊不上U有时板也会掉电的你要的做的就是对比没上 ...

上家维修时把北桥用力划了一条,而且cpu座里面的锡珠都变形了,我用刀片轻轻一碰就掉了,应该是上家做的手脚,哎,准备换板了。太不道德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