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屏线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2-06-04):
有一联想正屏17显示器,不接屏线的时候按开关键正常,接上之后按开关键无反应

网友:
电源5v的部分有电容坏了,没鼓也换,还有一个二极管你看看,

网友:
还有电源振荡部分有个50V22微法的电容换掉

网友:
这贴值得看有学到东西了下次不用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