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060n03l能用什么代替,06n03la和k3918或k3918可 ...
问下高手060n03l能用什么代替,06n03la和k3918或k3918可以吗、

楼主(2012-06-04):
问下高手060n03l能用什么代替,06n03la和k3918或k3918可以吗?

网友:
基本可以代换,09N03 75N02等等都可以

网友:
随便找块主板上找找应该都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后者比前者电流大,大胆换吧没事
同意楼主:
0.0
yamindiannao
同意楼主:

网友:
可以代换,在网上,或者本站上都有MOS 代换一表什么的,你可以有时间下载一下,看看,注意代换规则,N管代N管,P管代P管。 大电压代小电压,大电流代小电流的,这里,是相对而言。也不能找参数相差比较大的代换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