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进水机

楼主(2012-06-04):
机子进水,清过,补焊过后,不加电池,插电源,待机0.01的情况下,开机正常,有时候插电源自动上电,开机电流跳到0.76不显示,强关,待机变0.02,再开机,电流到0.36,电阻阻值都对,短线也都补上了

网友:
你这个说的不清楚,哪儿进水了,哪儿短线了?故障说简明点

网友:
触摸板下面啊 还有电池接口那一块

网友:
先把板子烘干后 再测电路 看电流上到0.3 多 查下CPU供电

网友:
说的 很模糊,

网友:
要怎么清呢,IO那一块也进水了,刚开始电流0。10,清完后,就成这样了,线都补了

网友:
问题是有时候还能显示,要说断线,我检查了好几遍了,没发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