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显示器电源板ILPI-071上的六脚开关管型号

楼主(2012-06-04):
昨日接一LG显示器,IP电源一体板上的六脚开关管被炸飞了,不知道是啥型号,我换上一TOP246YN,5V电压端输出为13.3伏了,而高压板的on/off电压为0(不带负载,不插驱动板情况下测得的)。现请教各位兄弟,是不是我换的开关管型号不对,还是还有其他坏件?如果还有坏件,得点该查哪些部件?请有该电源板兄弟,帮忙看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这个管子型号吗?郁闷中。。。

网友:
你换的对  top246YN
是1934s吗

网友A:
谢谢兄弟,是1934s,板型号为:ilpi-071 .  没外接,就电源板情况下我测板上标示5伏的脚为13伏,on/off脚为0伏,揣测是oz9938gn这个芯片坏了。明天进到货,换一下就知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是1934s,板型号为:ilpi-071 .  没外接,就电源板情况下我测板上标示5伏的脚为13伏,on/off脚为 ...

高压部分坏,要么没有输出,要么电压低,升高应当不是会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