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显示几秒就黑屏

楼主(2012-06-04):
ACER 4736ZG 板号LA-4494P     GM45+N10M-GE1-S  集显加独显
凉机开机无显示,热机开机显示后几秒钟就黑屏,不是暗屏,进BIOS也黑屏,但是没死机,按CTRL+ALT+DEL可以重启,但是重启后也不显示,多开几次就可以启动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再次黑屏,而且死机了,CAPSLOCK和NUM键盘灯都不亮了,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而且我这个机器按FN+F5不能切换外接显示器,把屏拔掉才可以用外接)
论坛上有不少人发过类似问题,都没有得到答案,倒是有个朋友说把GM45换成PM45刷了个BIOS好的,我感觉不靠谱啊,此机器确实可以装PM45但是好像需要改动,没干过这事
更换过显卡,加焊过北桥,刷过BIOS,那几个朋友干过的我也干过了
我个人的结论是:好像在黑屏的时候北桥突然抓不到显卡了,或是显卡不工作了,有集显抓不到独显也可以自检过去,显卡底下也没有掉点,不知道是哪的事,有没有修好的,期待版主和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我昨天也接了一台4736zg,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摸一样。 我加焊了显卡和北桥后,现在是能开机了。但是按下开机键直到进入桌面前这段时间黑屏,进入桌面后才能点亮。 U座底下的电容换了。PU13换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量过总线上电容两端的对地阻值,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有电压不合格

网友:
我有一台同方K411开机过LOGO后白屏,南北桥 IO BIOS都换过  还是一样,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点评):
屏不好,或者屏没有3.3V

网友:
显卡的另一端信号没过来。

网友A:
机器偶尔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屏幕黑屏不显示,键盘失灵不能用,按一下开机按钮也不能关机,但是机器电影还放着呢,声音一样有,外接也不显示,显卡供电芯片 电容都已经换过,CPU下大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电脑到现在还没有搞好,认识授后的人,说这款机器修不了,现在很郁闷人,这主板还挺贵的

网友:
200 发来我修

网友:
我也碰到 过 是宏基的  4530G  跟上面的问题差不多少  今天只要做一下  BGA 不管是显卡 北桥还是南桥 今天怎么用都不会有问题    明天开机  用个20来分种 就毛病出来来   哎宏基的 就是难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A:
还是显卡供电的问题,仔细查查吧,谢谢无边思绪的指点

网友:
PU13性能不良了

牛13
兄弟, 你是神他祖先。!! 牛逼的很
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网友(2012-07-25):
那CPU后面的大电容可以拆掉吗

网友:
宏基的我最近也修到一款I3的南桥换了可以亮但现在容易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供电的问题,仔细查查吧,谢谢无边思绪的指点

无边老师的指点在那里,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网友:
这个破烂没修头,修好过一个用了半年左右又这样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PU13,这个好像是通病,换个全新的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几台一样的故障,有些加焊南桥能解决。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  看看显卡供电有问题没

网友:
EC换一个试试.好像有一次遇到过.换了就好了.我是猜的.换了就好了.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好了就还客户了.没有返修.

网友:
换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期待中,已经有三台了,前几天还拿一台,出价给经验。

网友:
这机器都出这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台宏基的,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我的头都搞大了,该死的宏基

把PU13换了试试,碰打几台了,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台宏基的,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我的头都搞大了,该死的宏基

我正准备换,在HP板上找到了5913,换上去试试

网友(2012-10-12):
我有一台一样的,现在正在纠结中,楼主你的机器解决没啊

网友:
我今天收到个一样的  一会换PU13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偶尔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屏幕黑屏不显示,键盘失灵不能用,按一下开机按钮也不能关机,但是机器电影还放 ...

U下电容有杂波没?

网友:
未必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挺难,期待高手

网友:
  非常好啊感谢分享

网友:
黑屏时,LVDS有没输出,还是LED供没有了,看看,查EN,

网友:
好安好啊现场v型从v

网友:
我有两片都没解决,各供电都ok啊

网友:
是那一路电出问题了  弄出来分享下呗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个 一模一样的  修修试试。还是个漂亮妹妹的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吧

网友(2014-07-19):
期待大神给个维修好的回复

网友:
期待大神解决啊   有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