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75方案450V到变压器之间的电阻

楼主(2012-06-04):
液晶电源板
保险到开关管都坏了,估记7575PS也坏了,450V电容到变压器最后一脚的电阻烧了一个
以前都上在百度电阻计算器里查电阻大小,这次怪了.第三环看起来应该是银,但计算器里提示第三环不可能为银
求解!到底是多大的
电阻图如下,有两个不同的7575电源板都是烧了这个电阻

此电阻已用0.51欧,2W电阻代用成功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白色的,我上个电路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一样,你这个450V正到变压器最后一脚无电阻

你电路板能上个图吗?

网友:
我估计电阻值不大,先试上51K电阻,输出电压为0.5和1.2V 再换22K电阻,输出电压不0.9V和2.2V,于是又换10K电阻,输出电压为1.9V和5.3V,估记这个电阻应该更小

网友:
                              0.2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板能上个图吗?

正面

背面

网友:
电阻就是上10K电阻的位置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上图不要用手机拍的

网友:
0.22 欧电阻

网友:
0.2!!!!!!!!!!!!!!!!!!!!!

网友C:
应该就是到开关管源极的那个保险电阻吧,0.2欧的

网友:
120kO左右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到开关管源极的那个保险电阻吧,0.2欧的

到开关管那个启动电阻经常换,自己肯定知道的,这个不是那个0.22的

网友:
0.2Ω=红 黑 银 银

网友:
找个1欧姆的都能用

网友D:
看图片是红-黑-灰-棕-银  如果没错那就是2.08千欧 误差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是红-黑-灰-棕-银  如果没错那就是2.08千欧 误差10%

赶快去医院检测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