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

楼主(2012-06-04):
客户送来技嘉G41主板一块,通电无法触发开机,经查,用手按住实时晶振就能触发开机电路,后来我换了一个晶振后,触发开机电路就正常了,可是无显示.我把CPU拆下角橡皮清理触脚后重装回去,再开机一试,"的"一声就能正常启动并显示了

网友:
晕 这样都行?

网友:
不过很多情况都是CPU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