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插电自动上电

楼主(2012-06-04):
         请教一个问题,DELL的机器 插电自动开机,电流能到0.99左右 掉电 ,掉电后无待机 立刻拔插也无待机,上不上内存 电流都是一样。要过1分钟 左右 插电才能再次上电,然后到0.99左右继续掉电,5V_3V_1.8V_1.25V_RUN_PWRGD  也正常 3.3V ICH_PWRGD  SUSPWROK RUNPWROK 都是正常3.3V。无待机的时候 无3V 5V 查发现 开启信号 和 VREG5 没有!

网友:
没待机就查待机心片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想都不想就说北桥,

网友(点评):
北桥做了没用啊

网友:
北桥做了没用啊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没开启信号 就往下查,你已经说出自己的维修思路了 那就直接动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