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60021A停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12-06-04):
Head Mask 0003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FA8E FB12 FB22 F582 0000 0000 07F8 0017 002B 001F 0003 6800 0001 9884 F600
AD58 2082 DC94 FFFF DC94 00A1 003C 0064 FFFF 0022 9C8D 0727 0002 DCBD 001E 58E4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SNOWMASS - 2_Disk    3.99  04-11-02 14:09
                          Power Cycling
ATReset

网友:
ROM或板有问题。要么是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
哪些信息停不下来???

网友:
就是这是返回信息一直在出现,
硬盘不能就绪,不能进T
Head Mask 0003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FA8E FB12 FB22 F582 0000 0000 07F8 0017 002B 001F 0003 6800 0001 9884 F600
AD58 2082 DC94 FFFF DC94 00A1 003C 0064 FFFF 0022 9C8D 0727 0002 DCBD 001E 58E4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SNOWMASS - 2_Disk    3.99  04-11-02 14:09
                          Power Cycling
ATReset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