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菜单 亮度 调节按不出来了 按键板好的 会是主板的问题吗 怎么修

楼主(2012-06-04):
明基fp71g 菜单 亮度 调节按不出来了  按键板好的  会是主板的问题吗  怎么修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了在说 还不行写个程序

网友:
看看高压板上的信号发出来没有

网友A:
怎么看   这些键都是好的  都有电压的    高压板是改过的  但给信号板供电12V 3.3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   这些键都是好的  都有电压的    高压板是改过的  但给信号板供电12V 3.3V都正常

就是电压啊,正常了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