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01 电流 反复跳动几次才开机 0.01—— 1.15

楼主(2012-06-04):
宏基Z01         电流 反复跳动几次才开机  0.01—— 1.15反复4——5次才开机,什么情况

网友:
南桥吧。加焊下看看

网友:
那是加电后掉电?又上电开机 ?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上BIOS电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上BIOS电池哦

电池装了的,才开始都没触发电流,后来放了几天,再试能开机就是电流反复几次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