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读条死机

楼主(2012-06-04):
进系统死机怎么解决?

网友:
先重装系统,如果还有问题,扫描硬盘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再代换硬件设备,排除法找出问题根源

网友:
把光驱拿下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排查硬件问题

网友:
最小化硬件,在最小化软件,进BIOS外设全部禁用。,

网友:
先做系统 然后排除外设

网友:
装系统,,都是先从软件着手的!还写成”维修经验“  我以为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我一般是先扫描硬盘,然后重装系统。有的机器装系统不能在GHOST中直接安装驱动,,驱动不兼容也会卡在进度条。

网友:
拆下光驱、进系统改主次模式就OK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