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500(507)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06-04):
收到一台东芝M507的笔记本,机子进啤酒,无待机。CON4802腐蚀严重,待机芯片17031E也有腐蚀。这种板子,没有图纸。自己只有凭经验维修了。先除腐蚀的东西。发现有断线(附图)补上后,有待机了,让我很兴奋,但不能开机。
把电池拿掉,自动上电,关机后不能开机。没图纸,只能一个一个的换了,但坚信不是桥的问题,听说,要换南桥。本人不想问题扩大,只是换了IO,故障一样,后来定了一个,待机芯片,故障排除了。这个机的维修没有太多的理论,只能给大家在修的没的修的时候,当成一种经验,试一下吧。

网友:
祝你成功把

网友:
好运 ! 有个时候修东西靠运气

网友:
不管啥方法,能修好就是好方法。

网友:
运气法修理。

网友:
南桥这边没进水!!所以你坚信是待机芯片和EC引起的故障!!!够MAN

网友:
只能说你的运气不错

网友:
不要随便动桥,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有时候感觉也是一种成功之路

网友:
不加电为什么你换了待机芯片就加电了呢,一开始就是没待机吧,或者待机吧正常吧

网友:
机器修好了也把板子洗干净了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不开机  3 5V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