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25V的15A保险丝和250V的15A的通用吗

楼主(2012-06-04):
在修个110伏复印机的电源,里面的保险丝是125伏15A的,看规格是这样,我想用250伏8A的代替比较合适。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250V8A可以用的

网友:
15A的标称,8A为什么能用?

网友:
15A 的保险丝,8A的怎么能替代,那样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不能代呀  这个是常识了呀

网友:
装上预计要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
计算一下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
保险丝坏,还有其它坏吧

网友:
咋一看,125伏15A和250伏8A的保险丝的额定功率基本一样,但如果你给250伏8A的保险丝通上15A电流就知道什么回事了,烧是肯定的,上250伏10A12A的保险丝就可以了,250伏15A的又不保险了,难烧断

网友:
电流值最好要接近。电压高些没关系,你上个15A 600V的都可以

网友A:
你看清楚是保险丝烧掉还是保险管击穿~烧掉看电流,击穿看电压

网友:
小日本的佳能LPB系列A3打印机,我是直接用250v 3A代的, 用户用的杠杠的

网友:
可以用,但不安全

网友:
保险丝的主要参数是电流,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可不考虑。

网友B:
保险丝大体上讲只要是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就会熔断。不管是多少伏的保险丝也不管用在什么级别的电源上(当然不要是超高压,熔断后两端会拉电弧)只要是超电流就会熔断。熔断电流只和熔断丝的电阻有关系,包括到熔断丝的材料.长度以及外套的保温效果和充填物(主要是用来灭电弧也有空心的).在民用上的话基本可以不考虑电压的问题。

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白色陶瓷保险里面有白色粉末填充物的保险管了。

网友:
不懂不要乱说好么?你见过高压保险么?电压值不一样,熔断速度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网友(点评):
17楼正解。电压影响的熔断后两端会拉电弧情况

网友:
从原理上分析,,标识为250V8A的保险丝,当工作在125V时,,理论上应当是16A熔断!!

但是,目前市面上卖掉的保险都,,都未必是合格的,,比如,那些延时保险,,真正买到延时的很少的,,那种保险丝比普通的要贵很多的说!!!上次在卖电子元件那,那个老板说的!!

意思就,原来的125V15A的保险,,当他工作在250V时,8A就熔断了!!所以代换应当是可以的!

以上个人见解,,,可以用250V大一号的来代替!

网友(2015-07-07):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大体上讲只要是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就会熔断。不管是多少伏的保险丝也不管用在什么级别的电源上(当然 ...

是的,保险熔断丝的电阻阻值越大,本身熔断时候承担通过的电流值也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是保险丝烧掉还是保险管击穿~烧掉看电流,击穿看电压

保险一般不会击穿,元器件击穿现象一般出现在MOS管和二极管多,所谓的击穿就是超过MOS管额定工作电压引起,但是击穿并不一定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
学习了 收到了